Cadence allegro 如何制作带椭圆形槽孔的封装或焊盘

楼主(2023-02-01):
想做一个DC插头的PCB封装,插口封装是椭圆形的,槽孔也是椭圆形的。

但是在padstackEditor软件中只有圆形和方形两个形状可选。

首页选择的是Thru pin和Oblong焊盘,软件版本是17.4

网友:
首页 就有个slot选项。。。

网友:
应该要先在start里面选择然后下面应该可以选择形状,选择oblong那个,然后应该就可以设置大小了

网友A:
slot开的槽,出钻孔文件的时候,是不是得出.rou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ot开的槽,出钻孔文件的时候,是不是得出.rou文件?

最好一并提供给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