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型电流传感器需关注的参数

楼主(2023-02-01):
选配霍尔型电流传感器配件时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参数,通常有六大方面:

1.待测电流范围
首选关注的客户端待测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这个涉及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最大电流:选型时,传感器量程大于并接近被测电流最大值,不然会增加测量误差
最小电流:因所有传感器都有测量盲区,即低于某个数值后测量不到数据,一般是最大测量值的5%或10%,如最小电流5A,选择最大测试值是1000ARMs的LF1005-S就不合适。

2.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测量仪器读数误差+量程误差标识精度,传感器类似,所以需要关注传感器的测量精度,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系统的误差为测量仪器的误差附加传感器误差。

3.测量信号的频率
了解测量信号的特征和测量需求,例如测量直流或者交流,高频或者工频。如果测量的是高频电流(或有高频成分)则应该关注传感器的带宽特性,测量带宽远大于信号输入带宽。如果是直流,需选择支持直流测量的传感器。

4. 额定隔离电压
关注传感器的额定隔离电压,裸线测量线上对地电压必须低于额定隔离电压,如果电流线上的对地电压大于传感器耐压则必须确保被测电路带有绝缘,且绝缘等级达到其工作电压和测量等级的要求,否则不能使用。

5. 供电电压范围
关注传感器的供电,传感器的供电电压,最大供电电流有多大,是否需要正负供电。

6.传感器接口类型
常见匹配传感器接口有DB9和3Pin。

网友:
初、次级之间是绝缘的,就可以用于测量直流、交流和脉冲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