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手机蓝牙模块,同时和多个蓝牙模块连接

楼主(2023-02-01):
想用一个手机蓝牙模块,同时和多个蓝牙模块连接,进行通信。如果不可以,想请教一下具体是因为什么限制?

网友:
應該是可以,只須注意使用的藍芽晶片需支援4.1 以上的規格即可一對多連接。一端固定server, 多台Client 連接。

网友:
蓝牙的定义就是一对一通信,不与许一对多通信的,具体可以看看蓝牙通信协议。

网友:
当然不行,必须一对一。

网友:
只能一对一,蓝牙的通信协议限制。

网友:
蓝牙是用的点对点协议, 一个蓝牙只能与另一个蓝牙对接,原理上是这样的。按照原理不可能一个手机蓝牙与很多的设备对接。

网友:
蓝牙是允许发广播包的,最新的版本支持8个以内的蓝牙组成网络。

网友:
樓上正解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