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导线时,每次画的线属性都是GND,还得每画一条就改一条的属性,太浪费时间了,请...

楼主(2023-02-01):
画导线时,每次画的线属性都是GND,还得每画一条就改一条的属性,太浪费时间了,请问该如何改导线的默认属性?

网友A:
我反而很好奇,你怎么设置可以让每一条线的网络属性都是同一个?用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
在画线过程中,在线还没有放置下来时按tab键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你在修改为你所需的属性就是全局的了。

网友:
画了一年都没遇到你这种情况,你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该不会是你先整板覆铜,然后每次拉线就从铜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而很好奇,你怎么设置可以让每一条线的网络属性都是同一个?用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不知 ...

他没有网络,所以是要一条条加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