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生产工艺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3-02-01):
FPC生产工艺要求有哪些?

网友:
操作者应带手套和指套,防止铜箔表面因接触手上之汗渍等氧化。

网友:
正确的架料方式,防止邹折。

网友:
裁剪尺寸时不能有较大误差,而且要注意其垂直性,即裁剪为张时四边应为垂直(<2°)。

网友:
材料表面不可有皱折、污点、重氧化现象,所裁切材料不可有毛边、溢胶等。

网友:
严格按照自动裁剪机保养检查纪录表执行设备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