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单片机的语音存储及回放系统

楼主(2023-02-01):
人耳能听到的声音是一种频率范围为20 Hz~20000 Hz ,而一般语音频率最高为3400 Hz。语音的采集是指语音声波信号经麦克风和高频放大器转换成有一定幅度的模拟量电信号,然后再转换成数字量的全过程。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采样频率必须大于模拟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 由于语音信号频率为300~3 400 Hz ,所以把语音采集的采样频率定为8 kHz。从语音的存储与压缩率来考虑,模型参数表示法明显优于信号波形表示法[4]。但要将之运用于单片机,显然信号波形表示法相对简单易实现。基于这种思路的算法,除了传统的一些脉冲编码调制外,目前已使用的有VQ技术及一些变换编码和神经网络技术,但是算法复杂,目前的单片机速度底,难以实现。

网友:
GPIO操作,ADC,DAC,DMA,定时器,按键控制,Flash存储等。每一个模块都可以得到练习巩固。

网友:
话筒(声音传感器)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经过前级滤波放大等转换成单片机能够采集到的模拟信号,单片机实现系统控制,数据采集,存储并通过DAC 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送给后级电路处理之后通过将信号传送给扬声器播放,从而实现语音的采集、存储、回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