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加在电压跟随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2023-02-01):
两种都是ADC输入端用稳压管进行的保护电路,其中一个将TVS稳压管放在了运放前面,一个将其放在了运放后面,请问哪一种更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图1更合理,即将稳压管放在运放前面。请问老师们怎么看?

网友:
    我试过,稳压管在前的话,电压不是很线性,存在误差,精度不准。

网友:
    保护的对象不一样,看你需求。

网友:
    为了稳妥起见,输入、输出两端都加。

网友:
    电压跟随器不能增大或减小输入电压的幅度,也不能滤掉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