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FSS后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3-02-01):
如图,怎么把显示的图形设置为只显示一个周期,而且把H分量(箭头所示)转移到十字架(黄色的)上面?求高手指教

网友:
貌似不能显示一个周期
想显示到十字架上移动切向平面即可

网友:
    确实最近也有困扰这个问题,但确实是不能单独显示一个周期吧

网友:
    你用的 CST哪个版本? 看表面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