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显影过度的产生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02-01):
阻焊显影过度的产生原因是什么?

网友:
曝光能量过低。

网友:
显影速度太慢、压力过大、药水浓度过高或是显影缸温度过高

网友:
阻焊显影过度会造成阻焊桥脱落,开窗位置边缘附着力不够,但是阻焊显影之后不再镀铜,跟镀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