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同层有多个文件,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2-01):
用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同层有多个文件,是什么问题?

网友:
GERBER出的有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CAM350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重新下载个高版本的CAM35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重新下载个高版本的CAM350试试。

    同意楼上的,装高版本的CAM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