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和用户代码分开真的能节约 RAM 空间吗

楼主(2023-02-01):
看过操作系统固化之后,有点疑问: 把操作系统和用户代码分开真的能节约 RAM 空间吗 只是在用户代码定义的起始地址在0x40000000 的情况下(即调试时)才会节约吧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要真正使用的话都应该是把程序起始地址定义到 00000000 上的,这样的话才有,不然一掉电程序就没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是的,参考合并在一起的

网友:
共用体就可以通过共享存储空间,来避免当前没有被使用的变量所造成的存储空间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