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的保险管问题

楼主(2023-02-01):
用做防雷的保险管,需要重点关注的参数是什么?
保险管额定电流越大,能承受的雷电流峰值越高吗?

网友:
需要重点关注的参数是:公称熔化热能。

网友:
不是,保险丝雷电流峰值与额定电流没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注意额定电压,电流和公称熔化热能I2t参数选取。  保险承受雷击能力主要和公称熔化热能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