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下为啥我的while(1)只运行了一次循环啊

楼主(2023-02-01):
在搞循迹+超声波测距的智能小车,但是每次只判断一次黑线也只测一次距离就停了,感觉是while循环错了

网友:
在程序后段有两次对S<=100的判断,最后一次对S的判断与ELSE里的IF为同级,所以如果即使对黑线等判断正确,并做出正确的动作,但是如果最后一次对S的判断时,S<=100,那么小车就会停止不动

网友:
你的RX=1;这个地方在程序中,下面的while就没有用了

网友A:
你的while(!RX)一直执行7510次,在跳出for循环之前测距已经完成,之后RX被卡在低电平,循环就在while(!RX)这个点上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while(!RX)一直执行7510次,在跳出for循环之前测距已经完成,之后RX被卡在低电平,循环就在while(!R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