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选型、架构、指标、调测

楼主(2023-02-01):
    一、 简介

本文简单介绍射频链路相关知识,按链路前后级构成逐一阐述。

那么什么是射频?

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简称RF,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波频率,广义射频的频率范围从300kHz~300GHz之间,超过300GHz时一般叫做光线,例如红外线、可见光等。

射频的理论基础是麦克斯韦方程组,简单理解是变化的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场。

     二、芯片选型

射频芯片选型一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1、对比不同芯片的射频指标,2、根据产品需求并通过链路预算确认,3、同竞品PK指标。以下从指标及预算角度分别简单说明。
关键指标

对于产品和用户来说,射频的关键指标相对较少,一般参考以下几个参数:

各模式输出功率

各模式接收灵敏度

各模式最大接收电平

至于为何主要考虑这几点,可参考下一节链路预算,并根据公式及经验推算。

ESP32:

nRF52832:

链路预算

弗里斯传输公式

Lg(Pr)=Lg(Pt)+Lg(Gt)+Lg(Gr)+2Lg(λ/4πR)

注:f*λ=C

Pr为接收λ到的功率

Pt为发射功率

Gt为发射天线增益

Gr为接收天线增益

λ为波长

R为收发机之间的距离

一般情况下,会根据常用频率或波长推导出更简易计算的经验公式,例如对2.4GHz来说:

1米距离下,衰减40dB,以此为基础,拓展到10米时,衰减为60dB(功率衰减为距离的平方的倒数,再对数计算)

举例:

BLE发射功率一般设定为0dBm,天线增益平均-5dB(包含发射接收),接收灵敏度根据芯片选型ESP32为-97dBm,则带入上述公式,可用于传输损耗的功率为= 0dBm-(-97dBm)+(-5dB)+(-5dB)=87dB

再根据上述经验数据,可得87dB可以保证自由空间传输距离最大为250米(87dB=40dB+20dB+20dB+6dB+1dB ——> 1米*10*10*2*1.25=250米)。

而实际室内环境中还要考虑墙体损耗,物体损耗等,再有天线极化匹配,活动物体、功率波动及多径效应等影响,实际可保证的传输一般在10米以上。

注:墙体损耗一般在20dB上下,玻璃的损耗在10-15dB,极化损耗大致3dB上下,且信号在实际环境中容易存在波动,预留5dB的波动,则可推出可保证的传输距离大致为10米。

芯片选型的关键指标的由来,想必已经比较清晰,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天线是上述芯片选型之外最重要的设计考量。

但也要注意,实际上,射频设计中要考量的点还有很多,简单举例还有涉及认证、协议,生产测试等相关的参数。

网友:
射频发射机需要注意的是功率的推动放大,预放推末前级,末前级推末级,注意由于增益过高而引起放大器自激,此时已经不稳定,设计时需要在中间加一些衰减,末级甚至末前级加隔离器的方法,有条件可以利用腔体隔开,留够足够的裕度

网友:
接收机结构最传统的是超外差结构,超外差结构能提供非常好的性能,但这种结构需要大量分离元件,像滤波器、混频器、放大器等。

网友:
零中频软件无线电芯片已经非常流行,集RF前端与灵活的混合信号基带部分为一体,集成频率合成器,为处理器提供可配置数字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