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压二极管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一直在波动?有正负1V的误差

楼主(2023-02-01):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为12V,实际输出的电压值在11~13V内跳动,然后可能就导致了后面的积分电路,出来的波形有失真,不对称等现象。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的话证明解决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这电路,稳压管工作了吗?

网友:
加强电源直流滤波,电源中含交流成分的电压波形,试试看效果.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稳压管稳的电压,本身就不是很精确的,不同负载电流都会不一样 。

网友:
    与你的负载的功率有关的。
    电路接法也有问题

网友:
    稳压管是有工作电流区间的,仿真时注意模型是否是理想元器件,非理想时,不落在工作区间时,稳的电压的确是不对的,实际电路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