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显影有绿油桥的板子,为什么绿油桥面要朝下放?

楼主(2023-02-01):
阻焊显影有绿油桥的板子,为什么绿油桥面要朝下放?

网友:
阻焊绿油桥一般它的宽度比较小(最小 0.08mm),相对来说它的耐显影药水的攻击能力就较差,当绿油桥面朝下时从喷管喷到板子上的药水只有一次的冲击力,如果朝上从喷管喷到板子上的药水就会弹起碰到显影缸的上壁又会形成再次的冲击到板子上,就会容易造成断绿油桥,阻焊显影绿油桥面要朝下放

网友:
工厂批量贴片,防止SMD元器件管脚短路而做的“隔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