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间的数据传输除邮箱等外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在任务间传递数据!

楼主(2023-02-01):
任务间的数据传输除邮箱等外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全局变量在任务间传递数据! 9 \7 \3 M- ?8 w! Y2 |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重入问题和代码优化问题,最好使用 volatile 修饰变量,如果不能一次读写完毕则需要加上开关中断的代码.

网友:
少量字节 可以通过,信号量基于队列实现的,所以占用更多的内存,只能一发一收,读取后清除

网友:
Queue 队列是任务间通信最基础最灵活的方式,缺点是长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