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功率的问题,求解

楼主(2023-02-01):
想做一个电源,最初考虑的是用LLC全桥逆变,想要给电容充电,需要将15v的电压升压到360v,要求电容在1.5s内充电到360v,现在设计了变压器的情况是:
用纯阻性负载测试功率大概只有130w左右,电阻用的是1k的,输出电压也是达到了的,但是现在用电容充电,最快需要3.5s才能充到360v,此时的变比没有达到额定变比1/24,只有1/16左右,电流最大的时候是2A左右,然后充电过程中会衰减,电压在300v左右时电流只有0.5到1A左右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实现恒流充电?是不是和变压器的功率设计有关?要怎么才能验证我的想法呢?做仿真的话是不是可以设定变压器的功率来观察波形呢?那么变压器的电感又该怎么考虑呢?谢谢各位指出我想法中的不足之处和您的意见。

网友:
用纯阻性负载测试功率大概只有130w左右,电阻用的是1k的,输出电压也是达到了的。
可以理解为 :对应360V电压额情况下,电流应该不到0.5A,因为变压器输出功率功率只有130W。

网友:
说明逆变器的功率只有150W左右。300v时还想有更大的输出电流,应该是受制于逆变器输出的功率限制。照出逆变器输出功率的瓶颈,换用更大的期间才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3.5S才能充满,如提高到1.5S就能充满,需要加大逆变器功率至2.5倍左右,可能你的好多器件都需要更换。甚至需要改变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