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定位有哪些技术

楼主(2023-02-01):
5G定位有哪些技术

网友:
目前精準定位技術,大約: GPS (公尺級),WIFI-802.11 az (公分級),UWB(公分級)。

网友:
LTE中已有定位技术是ECID、OTDOA、UTDOA),而NR特定技术有基于角度的定位、单基基站定位和LOS确定。

网友:
通过cell ID(CID)定位方法,利用其服务gNB的内容来估计UE的位置。增强cell ID(ECID)定位是指使用额外的UE或NR网络无线资源或其他测量来改进UE位置的技术。

网友:
BS使用UE发送的接收到的测深参考信号(SRS)来推导TOA,在OTDOA中使用类似的相关方法。Taylor expansion和2WLS也可用于UTDOA。基于角度的定位,由于天线结构不同,在FR1和FR2中执行的基于角度的定位方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