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怎样实现天线方向图某几个角度达到深零陷?目标函数怎样设计?

楼主(2023-02-01):
用matlab怎样实现天线方向图某几个角度达到深零陷?目标函数怎样设计?) Y2 h" e! I* h7 s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比较简单的一种就是建立目标函数,在数学上实际是优化逼近的过程

网友:
    利用类似于(x-y)^2的函数,x是你的天线的增益,y是目标增益。当然目的是要使得x比y还要小(只有此时才设定值为0),然后把几个角度的这个值都加起来,优化的时候朝着0的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