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信号传输为什么使用高频信号?

楼主(2023-02-01):
    无线电信号传输为什么使用高频信号?

网友:
    传输即为接收。若要接收信号,则关系到天线问题。对于天线来说,接收的信号的波长越短,天线的尺寸越小。而高频则正好对应短波,你明白了?举例说,若用米波,天线会达到几公里长,所以。。。

网友:
    无线电技术是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信号的技术。无线电技术的原理在于,导体中电流强弱的改变会产生无线电波。利用这一现象,通过调制可将信息加载于无线电波之上。当电波通过空间传播到达收信端,电波引起的电磁场变化又会在导体中产生电流。通过解调将信息从电流变化中提取出来,就达到了信息传递的目的。

网友:
    天线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载波频率高了,就可以承载更多的信息(带宽可以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