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走线要横平竖直呢?

楼主(2023-02-01):
为什么PCB走线要横平竖直呢?

网友:
因为当PCB走线同一个方向,而且上下层的走线方向重叠时,就产生即使添加了过孔也走不通走线的情况。

网友:
两线相互垂直,干扰相对小一些。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粗糙,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你难道用曲线来设计PCB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你需要用最短的路径来处理PCB的走线。可不就是横平竖直吗?其次,横平竖直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来增加你可设计的区域,就和你整理房子一样,都整理整齐了,可以装下更多的东西。

网友:
    效率和成本的考虑

网友:
    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PCB并不讲究横平竖直,斜45度、圆弧走线都是可以的。

网友:
    横平竖直最容易走通,而且说的是一层走横线,一层走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