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贴片加工后焊盘焊不上锡怎么办?

楼主(2023-02-01):
线路板贴片加工后焊盘焊不上锡怎么办?

网友:
一般正常情况下PCB喷锡焊盘在未有包装的情况下10天左右就会完全氧化。

网友:
严格控制储存过程的储存时间和环境条件,严格操作生产过程。

网友:
及时更换锡膏和调整回流焊接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