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10为什么经常导出的gerber文件,导线会变宽呢?

楼主(2023-02-01):
CAM350 V10为什么经常导出的gerber文件,导线会变宽呢?在Gerber里查看是在导线两端自动加了两个flash。

网友:
应该不影响光绘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的出现很可能是因为你的GERBER文件是从别的软件里面导出来,然后再导进CAM350的,并且你进行了打散的操作,不过就算是如你所说的“导线两端自动加了两个flash”,但是好像并没有变宽吧,只不过是GERBER文件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