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怎样修改覆铜灌铜的区域?

楼主(2023-02-01):
    现在想修改只能重新绘制边框,怎样修改现有的形状呢?
如想要向左扩展几mm该怎样操作,现在只能在左边再画一块铜。

谢谢!

网友A:
    选中边框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边框拉啊

    是选shape还是选everything,我选shape一拉整块铜箔就移动了

网友B:
    空白处右键选择筛选条件---绘图项---边  再去移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处右键选择筛选条件---绘图项---边  再去移动试试

    可以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