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为何需要高频在波进行调制?如何进行调制?

楼主(2023-02-01):
    无线通讯为何需要高频在波进行调制?如何进行调制?* H" {; Z1 w. t) ]1 n

网友:
    高频发射的更远,更容易传播,调制的话分为调频和调幅,调幅就是用电磁波的振幅变化来表示信息,调频就是以电磁波的频率高低来表示信息,就像摹拟信号1样,通过电流大小来表示信息。

网友:
    调频就是以电磁波的频率高低来表示信息

网友:
    无线电是车,信号是货,把货装到车上就是调制。调制有调幅和调频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