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线圈保护电路的稳压二极管选什么型号?

楼主(2023-02-01):
    在我的实际使用过程中,直流电磁线圈是通过反接1N4007来续流的。
    但不知道交流电磁线圈(AC220 6VA)的保护电路的是怎么的。查了一下书,说是并联2个稳压二极管(如图),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选择瞬变抑制二极管。

网友:
    选瞬变抑制二极管。瞬变抑制二极管可以将TVS二极管加在信号及电源线上,能防止微处理器或单片机因瞬间的脉冲,如静电放电效应、交流电源之浪涌及开关电源的噪音所导致的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