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电路中电感值到底决定了电路中的哪些参数呢?

楼主(2023-02-01):
    BUCK 电路中电感值到底决定了电路中的哪些参数呢?  至今也没有完全想明白,感觉电感值是多少都能工作 哪位大佬能帮忙解释一下,电感值到底决定啥了呀 想不明白了

网友:
    电感量决定了电感能够储存多少能量,从而决定Buck电路中电流是否连续。电感量不是“多少都能工作”。

网友:
    影响最大输出电流的能力,工作模式选取,CCM  或DCM

网友:
    电感值和电感封装可是决定了不少参数的。你可以尝试换不同的电感值,看电路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
    电感,时间,电压,电流,你把公式套进去想象波形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