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屏蔽问题

楼主(2023-02-01):
在做试验时,发现有产品抗对讲机干扰比较差,想加一个铁箱屏蔽,但结果发现加铁箱一点用都没有。铁箱接不接地都一样,有时感觉接地还效果更差一点。对讲机功率1.5W,频率400M。

网友:
产品对对讲机敏感,应该辐射抗扰度也敏感才对。不过幅度不好说。可以做一下RS试验对比一下。另外对讲机距离产品距离多少呢 ?

网友:
    能上图吗?
15cm太近了,30dB的发射功率在15cm处的大概还有25dB左右,你的屏蔽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
    要注意的地方很多,说两个主要的
1,屏蔽最好能和PCB的地接起来
    2,缝隙的处理最好能小于1/20的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