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类型问题,累加到255就不增长了

楼主(2023-02-01):
我用断点看了,这个gray变量增加到255就不变了,这是为什么呢?应该是数据类型的原因感觉matlab好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gray的数据类型直接由加数的类型决定,因为im2gray结果的数据类型是uint8,所以A(i,j)以及gray都是uint8类型。建议加一步转换数据类型的步骤,x=int16(A(i,j));gray=gray+x

网友:
    kk  A(i j)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gray 只是一个普通变量 位数不超过16位不会遇到问题255才多大,一个成熟产品这种问题都有公司早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