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如何手动降低网格的密度?

楼主(2023-02-01):
    cst里如何手动降低网格的密度?我是要算舰船的RCS,可能是模型比较复杂,网格划不出来,总是提示网格太密,这里面如何手动将网格密度改小?
还有频率范围对网格密度有什么影响?

网友:
    手动加密,只需要在需要加密的地方局部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
    点击右键有个加密选项
其他整体网格数可以设置的稍微粗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