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to Xpedition or PDAS完美转换

楼主(2023-02-01):
    1.环境变量
    把D:\mentorGraphics\EEVX.2.12(x64)\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所有*.il文件复制到
    D:\cadence\SPB_Data\pcbenv
    环境变量:AEX_BIN_ROOT 变量值:D:\Cadence\SPB_Data\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1
                SDD_HOME=D:\MentorGraphics\EEVX.2.12\SDD_HOME(X64)
"D:\"为文件所在的盘符。
2.打开allegro PCB Editor 22/17.4/1.72
   打开*.brd文件
       设置skill:选择telskill √
2.1 brd文件检查
   skill load "transcheck.il"
         transcheck
   结果无错误,无视警告;
    2.2 转出
       skill load "all2layout.il"
         all2layout
   转出的文件在"aexoutput"下
    3.把aexoutput下的文件转为xpedition可直接打开的文本
   在开始菜单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 Menu\Programs\Xpedition Enterprise X-ENTP VX.2.12 (64-bit)\Translators
   打开Allegro To Layout VX.2.12

       skill Output项选择"aexoutput"文件夹
       layout Output项选择要输出的文件夹
       点Translate
       完成转换xpedition.
4.启动Xpedition Layout VX.2.**
   直接打开上述转出的目录文件里面的*.pcb
       完成。
    5.转出pads版本
       打开PADS LAYOUT编辑程序
   导入格式选择:xpedition.pcb
       选择上述转换的xpedition PCB文件,导入
   等待转换
   完成。
    连续的转换没有造成原始allegro PCB文件的缺失,不用修改可直接使用。

网友:
    第五步很适合我,我用的就是PADS

网友:
向大佬致敬

网友:
    楼主VX多少  加下好友  向大佬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楼主 aexoutput 目录是啥意思,找不到这个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