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板后PCBA的毛刺在多大的直径下允许接受啊?

楼主(2023-02-01):
分板后PCBA的毛刺在多大的直径下允许接受啊?

网友:
这个没有规范,你分板完后用5000的细砂纸磨一下,就可以允收,条件好的情况下,购买一台自动裁板机

网友A:
一般是目视无明显毛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目视无明显毛刺即可

你这回答,不对的,有些目视看没有,再运输周转过程中就会再次出现毛刺

网友A(2023-03-09):
引用 网友B:
你这回答,不对的,有些目视看没有,再运输周转过程中就会再次出现毛刺

PCB板不是要组装成整机成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板不是要组装成整机成品吗

对的,组装的时候会出现组装干涉,所以也要目视检测。

网友(2023-05-25):
如果客户有要求,优先客户要求为准,如果没有就按IPC来:缺口或铣切边超过从板边与最近导体之间距
离的50%或2.5 mm [0.1 in],取两者中的较小
者。关于晕圈见10.2.4印制板和组件-层压板
状况-晕圈,关于微裂纹见10.2.1印制板和组
件-层压板状况-白斑和微裂纹。
• 松散的毛刺影响了装配、外形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