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5A60S2编写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3-02-02):
用STC12C5A60S2编写的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进入for中正反转循环就跳不出来,数码管也不亮了,其他红外按键也没用了,还有就是PWM给电机调速只有CCAP1H的值在200至255中间有效,跪求大神解惑。
#include //头文件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char INT8U;
typedef uint INT16U;
***it PWM_1=P1^4;               //PWM输出端口
***it A1=P1^5;   //定义直流电机正端口
***it A2=P1^6;   //定义直流电机负端口
***it IR  = P3^2;          //定义红外脉冲数据接口
***it beep = P3^6;    //蜂鸣器的位置
***it P2_0 = P2^0;    //数码管位选接口
***it P2_1 = P2^1;
***it P2_2 = P2^2;
***it P2_3 = P2^3;
***it S1=P2^5;      //限位开关1
***it S2=P2^6;     //限位开关2
#define D_A1   {A1=1;A2=0;}  //电机正转
#define D_A2   {A1=0;A2=1;} //电机反转
#define D_AOFF  {A1=1;A2=1;}  //电机停
uint W=0;      //定义速度等级
uchar A=0;      //方向标记 0,1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0x88,0x80,0xc6,0xc0,0x86,0x8e};
uchar IRtime;   //检测红外高电平持续时间(脉宽)
uchar IRcord[4];    //此数组用于储存分离出来的4个字节的数据(用户码2个字节+键值码2个字节)
uchar IRdata[33];   //此数组用于储存红外的33位数据(第一位为引导码用户码16+键值码16)
bit IRpro_ok, IRok;  //第一个用于红外接收4个字节完毕。IRok用为检测脉宽完毕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2; y > 0 ; y--);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义定时器0
{
IRtime++;      //检测脉宽,1次为278us

void int0() interrupt 0     //定义外部中断0
{
static uchar num;     // 声明静态变量
static bit startflag;  //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开始接收脉宽检测

  if( (IRtime < 53) && (IRtime >= 32) )
   num= 0;
  IRdata[num] = IRtime;
  IRtime = 0;
um++;
  if(num== 33)

    IRok = 1;
   num= 0;

}
else
{
Rtime = 0;
tartflag = 1;
}
}
void IRcordpro()

uchar i, j, k, cord, value;
cord
k = 1;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8; j++)

   cord = IRdata[k];
   if(cord > 5)
   value = value | 0x80;
   if(j < 7)

    value = value >> 1;

   k++;

Rcord[i] = value;
  value = 0;
}
IRpro_ok = 1;

void init_pwm()
{
CON = 0;
CL = 0;
CH = 0;
CMOD = 0X00;
CCAPM1 =0x42;
CCAP1H=0x00;
CCAP1L=0x00;
CR=1;

}

oid pwm1_set (uchar a)
{
         CCAP1L= a;
         CCAP1H= a;

}

/**********************************************************************
      数码管显示
**********************************************************************/
void disp(void)

P2_0 = 12_1 = 12_2 = 12_3 = 0;
P0=table[W%10];       //显示占空比个位
delay(1);
P2_0 = 1;P2_1 = 1;P2_2 = 1;P2_3 = 1;

P2_0 = 1;P2_1 = 0;P2_2 = 1;P2_3 = 1;
P0=table[W/100];                    //显示占空比十位
delay(1);
P2_0 = 1;P2_1 = 1;P2_2 = 1;P2_3 = 1;
        P2_0 = 1;P2_1 = 1;P2_2 = 0;P2_3 = 1;
P0=table[W/10%10];      //显示占空比百位
delay(1);
P2_0 = 1;P2_1 = 1;P2_2 = 1;P2_3 = 1;
P2_0 = 0;P2_1 = 1;P2_2 = 1;P2_3 = 1;
P0=table[A];         //显示方向
delay(1);
P2_0 = 1;P2_1 = 1;P2_2 = 1;P2_3 = 1;

void san()
{
uchar i;

hile(1)

     for(i=0;i<2;i++)

            if(S1==0)
         D_A1;
            if(S2==0)
         D_A2;
      }
     if(i==2)
      {
         i=0;
      }
       D_AOFF;
       beep = 0; delay(100); beep = 1;

   }
}
void qi()

uchar i;

  while(1)

for(i=0;i<6;i++)

                    if(S1==0)
          D_A1;
                    if(S2==0)
          D_A2;

if(i==6)
{
           i=0;
         }
         D_AOFF;
         beep = 0; delay(100); beep = 1;

   }
}
void main()
{
init_pwm();
EA = 1;
TMOD |= 0x02;
TH0 = 0x00;
TL0 = 0x00;
ET0 = 1;
TR0 = 1;
IT0 = 1;
EX0 = 1;
        disp();
pwm1_set (1);
         W = 220;
while(1)
{
f(IRok)

   IRcordpro();
   IRok = 0;
   if(IRpro_ok)
   {
          switch(IRcord[2])

         case 0x45:   //按键1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san();
         break;
         case 0x46:    //按键2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qi();
         break;
         case 0x47:    //按键3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D_AOFF;
         break;

        case 0x5a:    //按键 左 占空比控制 速度增加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W+=5;
                                          pwm1_set(W);
                                          if(W > 255)
                                          {
                                             W=255;

         break;
         case 0x08:   //按键 右 占空比控制 速度减小
         beep = 0; delay(15); beep = 1;
                                           W-=5;
                                           pwm1_set(W);
                                           if(W < 200)
                                           {
                                               W=200;

          break;

        }
    IRpro_ok = 0;

}
}

网友:
    除了主程序,其他地方最好不要用while(1)
    void san()
{
    uchar i;

hile(1)
      {
    要用带条件的循环语句,不然会退不出循环的

网友:
    先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单独调试,都弄好了再往一起组合,现在问题出在哪里都不知道,看着很累。

网友:
    不愧是新手。令人闻风丧胆的函数命名和Tab对齐。
    大概瞄了一眼,san()都进入死循环了还怎么显示数码管。要一个个模块调试,一不行就上来问这习惯不好。

网友:
    scan里面既然有while(1)可以加break跳出,不然就进入死循环,或者就不要用while(1)

网友:
    代码中的“while(1)”去掉,打包直接放到main()内的while(1)san();qi();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