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弧形绕线问题

楼主(2023-02-02):
    请教高手们,在pads里面如有一组类似Lan的差分对要做等长,客户要求绕弧形,有像allegro那样丝滑的方式吗?

网友(点评):
它有一鍵自動r角,比ALLEGRO丝滑方便, 重點在會不會用而已.

网友:
    绕狐形很简单,选择这根线,鼠标右键,select net ,选择你要绕狐的线,可以是一条也可多条,再右键 add miters.

网友:
    低端软件 要啥自行车。。。

楼主:
    呵呵,可能不这么说,国内用PADS的厂商还是有小半壁江山的。感谢yuyengqing网友的回答,只是PADS的这个功能有点鸡肋,这样做有时候弧度比较小,且有时候会变更不成功需要人工推。不清楚有没有类似ALLEGRO的功能。

网友:
    ROUTER里面研究一下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