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让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接近一致,能用简单的元器件解决最好

楼主(2023-02-02):
背景:AB两力传感器采用同一个开关电源供电,分别称两物件重量,两物件重量不一致。
问题:想要让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接近一致,能用简单的元器件解决最好!

Ps:之前有人教我用电容并在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线上,但是没说具体并正极还是负极,所以未测试,求大神相助

网友:
用什么电路实现呢?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

网友:
可以在传感器加一级补偿电路,就可以基本保证输入信号幅度基本可以得到满足

网友:
将称重传感器发送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ad转换模块。

网友:
信号要放大吗?要衰减吗?两个传感器公用一个处理电路吗?有图吗?

网友:
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电压接近一致,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