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配电箱跳闸以及建筑工地配电箱相关问题及原因

楼主(2023-02-02):
家用配电箱跳闸

1、三种情况

一是该支线存在短路或过载,二是该支线存在漏电,三是该开关本身有故障。
2、按以下步骤检查(先易后难):
先更换该支线开关或将该支线接到旁边无故障开关上来判断原开关是否正常,如仍不能合上,就是线路侧问题,如能合上,就是开关问题。
如果是线路侧问题,把该支线所有电器都拔掉,再合该开关,如果能合上,就是某一台电器有问题,如果仍合不上,就得动用仪表了,用万用表测量线路是否短路,用绝缘摇表测量线路是否有接地,问题肯定就查出了。
3、配电箱跳闸原因:
1)、检查空气开关是否损坏。
2)、检查空气开关接线是否正确。不正确并重新接线。
3)、检查空气开关负荷侧的线路绝缘,如果短路接地,需要排除故障后才能正常合闸。

家中另外一些跳闸状况的筛选及检查方法:9 J8

1. 家中“插座”回路的有 “软击穿”现象

判断的方法是在断电后,用500V摇表(兆欧表)检查“零线”与“火线”之间的绝缘情况,其绝缘电阻最小不得小于0.5兆欧。
2.家中“插座”回路有 有轻微的漏电现象
检查的办法是将您家中“插座”回路的“零线”与“火线”取下,再接入配电箱内任意另外一个容量相同的开关,合闸后如果这个开关不再跳闸,那么就是您家中“插座”回路有 有轻微的漏电现象。合闸后如果这个开关还是跳闸,那就是家中“插座”回路的有 “软击穿”现象。
3.家中“插座”回路的漏电保护开关有问题
可以换一个试一下

建筑工地三级配电箱和一级配电箱同时跳闸是何原因

1.正常配电为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即总配电箱(一级配电箱)设漏电保护器,分配电箱(二级箱)不设漏电保护而是设5到7路空开,设备箱(三级配电箱) 设漏电保护器。如果总配电箱、设备箱的漏电选型不合理。
这里指最小漏电动作电流、最大漏电分段时间的合理选型,如果设备箱的漏电参数≥总配电箱的漏电参数,就会出现三级配电箱和一级配电箱同时跳闸,或者三级配电箱不跳闸 、一级配电箱反而跳闸。
2.如果选型没问题。
例如:总配电箱(一级配电箱)设漏电保护器参数最小漏电动作电流100MA
最大漏电分段时间0.1S
设备箱(三级配电箱) 设漏电保护器参数最小漏电动作电流30MA
最大漏电分段时间0.1S
这里有一个漏电电流累加的情况,总箱漏电保护器参数是大些,但他所带设备多,设备箱漏电保护器参数小,只带一台设备。如上例,若是单台设备漏电为20MA,对于设备箱漏电保护器是不跳的,可是带多台设备的总箱漏电来说呢,它可能已经临界跳闸边缘,这时若是哪一个设备要是有点问题, 就会出现三级配电箱和一级配电箱同时跳闸,或者三级配电箱不跳闸 、一级配电箱反而跳闸。
3.一次性漏电电流过大,已经超过总箱漏电保护器参数的范围, 就会出现三级配电箱和一级配电箱同时跳闸。
4.理论上,不管哪一级漏电,都是切断相线,不断零线。当设备漏电时,断开相线,零线还是联通的,可能会影响上一级漏电,也就会出现三级配电箱和一级配电箱同时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