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起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3-02-02):
绿油起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阻焊前处理不良(速度过快,温度过低)造成孔内的水分未完全烘干。

网友:
塞孔不良,孔内有气体,阻焊油太簿。

网友:
字符前未按分段预烘烤板或是后固化时间太长造成绿油变脆,后工序加工设备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