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分火线零线,为什么插头不分反正随便插?

楼主(2023-02-02):
初中物理就讲,家用220V的电分为火线、零线,火线带电,可是我们常见的很多用电器,比如手机充电器、台灯、电视机,为什么不分正反,随便插入插座就可以呢?

1、交流电有没有正反?
我们家庭使用的220V交流电,又叫正弦波交流电,它的极性是正弦变化的,正负极也是变化的,所以不存在插反问题。
用两脚插头的,一般是小功率电器,或者外壳是全塑料的电器,不容易发生漏电、触电事故。外壳是金属的、功率较大的电器,都会使用三脚插头(座),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使用两脚插头的电器一般不用分火零线,要求较高的使用双极开关,火零线同时切断。不论使用单极开关或双极开关,正常使用不受影响,在进行需要接触电器内部操作时,如更换灯泡﹑检修等,应该拔下插头确保安全。

对于非插座的用电器,比如灯,应该严格按照火线零线接入。这种情况下,火线与零线接反了虽然不会影响到家里的电器的使用,但对于安全用电来讲,是存在隐患的。主要是控制开关是用来控制火线的,如果火线与零线接反了的话,会造成家电的控制开关控制的是零线。也就是当家电的开关在断开的情况下,电器内部是带电的,白炽灯无所谓,但是LED和节能灯,会断开开关后微微发亮,就是因为断掉了零线,灯依然带电。所以火线和零线不可接反。

2、为什么装修的时候明确要求插座按照“左零右火”的方式安装?

虽然交流电不存在正负极之分,但是交流电分为火线和零线。所谓的火线,是指和大地有220v的电压差。在装修规范里,最初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个插座孔是火线,哪个是零线,只不过这么多年约定成俗的规定下来了,也就有了现在所谓的“规范”。其实,这么做也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它的道理的。
通常,我们都是右手拿插头,去插入插座,科学家们通过3000次触电案例分析,右手触电的情况下,大多数是大拇指触及插头导致的触电。所以,在插座安装规范里,约定了将左侧设置为零线,就是为了在拇指偶然碰到插头电极的情况下,将触电事故减到最少。同样的触碰,如果碰到了火线,就是触电事故,而触到了零线,可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此外,心脏在胸腔左边。研究表明,电流从人的左手到双脚时,电流量的67%通过心脏由右手到双足,3.7%到心脏;右手到左手时有3.3%,左脚到右脚时只有0.4%的电流经过心脏。左零右火的设置就是尽量减少心脏触电的概率。这是一个安全方面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