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移植的程序 EX1_arm 中,任务堆栈这么大

楼主(2023-02-02):
请问:uc/os 任务堆栈问题. 在 ucos 移植的程序 EX1_ARM 中: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 Size of each task's stacks (# of WORDs) */
#define N_TASKS 10 /* Number of identical tasks */
请问,任务堆栈设为什么设这么大

网友:
可以变小,但要在复杂任务中应保证够用.

网友:
决定栈空间的大小,不仅需要计算任务本身的需求(局部变量、函数调用等),还要计算最多中断嵌套层数(保存寄存器、中断服务程序中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