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调节频率后反应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02):
外部使用电阻是变频器的一种外部操作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外接的起动开关和频率设定电位器等产生的外部操作信号对变频器进行控制。不同的变频器所规定的外接电压信号是不一样的。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种外部给定电压规格:一是0v∽+10v、二是0V∽±10v、三是0Ⅴ∽±5V、四是0v∽+5v四种,带有正负号的是根据给定信号的极性来确定三相异步变频电机的转动方向的。另外还有一种是用电流给定信号,这种电流给定信号一般在4mA∽20mA。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抗干扰能力强,在控制距离远的时候最好用这种方式。
是采用外部电压给定信号。出现所提问题中的现象一般是由以下几种情况造成的。本着我们按维修排除故障的思路进行分析,以先易后难的原则。第一点,先看变频器所设定的参数,例如在组合模式中,若用外部电位器调节运行频率,其加速时间参数Pr.7要根据控制要求设置,时间不能太长。以变频器FR一A540为例,其加速时间范围设置范围可达0∽999s。

第二点、首选要怀疑电位器的问题,先看电位器是不是匹配,因为我们知道选好外接电位器很关键,一般在购买变频器时其说明书上对外接电阻器的阻值和功率瓦数都有明确规定,这里我想多说一句,在选用电位器时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位器阻值最好向大阻值选,不要向小阻值选;二是由于电位器在平时工作中要频繁调节,要考虑内部触点的耐磨性,电位器的瓦数宜大不宜小。一般按实际消耗功率10倍以上来选。例如,电源电压为10v,电位器阻值为2千欧,那么电位器应选的标称功率为1/2W以上的。如果所使用的电位器与说明书上的不匹配,则会造成上述情况;如果电位器规格相符,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检查电位是是否出现故障,先断电用万用表检查电位器3端子与2端子之间电阻是否平滑,然后再测2端子与1端子之间的电阻,若阻值正常,那么给变频器上电,再用直流50v档测电压,看电位器端电压是否正常。
第三点,若以上都没问题就要考虑变频器内部电路的问题了,这时要先检查变频器输入输出口电路是否有故障,因为I/O板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