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os关断时的高脉冲如何抑制?

楼主(2023-02-02):
做一个电瓶充电器,开始一切似乎还算顺利,但最后遇到了vmos关断的时候,有一个高达100v的电压尖峰脉冲(此时平均充电电流仅约0.8A),我尝试着调整了输入电阻、在DS之间增加了RC吸收电路(的确消除了关闭时的震荡)、也在G极和D极增加过穿心磁珠,我虽用的是洞洞板,但焊接线应该说已经很短了,然,一切无济于事,真不知道这个脉冲如何消除?特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先谢过。
另外,Vmos发热明显,通电5分钟肯定摸不得(散热器表面积83cm2),是否是Q1功耗过大?
其中Vr为实测电流特意加的一个电阻。
实际线路板(洞洞板)焊接如下:

Vds的波形如下:(f=16kHz,占空比约4%)关闭时高脉冲达到110v,有点夸张。
用示波器测Vr,视作电流吧,波形如下。简单估算在关断点瞬态电流达1.4v/0.034Ω=41.18A,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0v对12v电瓶充电,电压太高了!

网友:
把电源换成24v,脉冲可以还是存在,但高度会下降了10v左右。

网友:
12V电瓶用15V充电才行,在连续电流充电的情况下。

网友:
怎么感觉驱动能力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