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无线帧结构详解

楼主(2023-02-02):
典型帧结构比较:

选项属性优势劣势
option1DDDSUDDSUU,2.5ms双周期,S配比为10:2:2(可调整)上下行时隙配比均衡,可配置长PRACH格 式双周期实现较复杂
option2DDDSU,2.5ms单周期,S配比为10:2:2(可调整)下行有更多的slot,有利于下行吞吐量,单周期实现简单无法配置长PRACH格式
option3DSDU,2ms周期,S配比为10:2:2(可调整)。U配比为1:2:11(GP长度可调整)有效减少时延转换点增多
option4DDDU,2.5ms周期,UL配比为1:1:12,DL配比为12:1:1每个slot都存在上下行,调度时延缩短存在频繁上下行转换,影响性能
option5DDSU,2ms单周期,S配比为12:2:0有效减少调度时延最多支持5波束扫描,无法配置长PRACH格式

速率影响因素分析
小区吞吐量影响因素:
1.可用资源
• 系统可用带宽(目前版本100mHz)
• 每slot每PRB可用于传数的RE数(控制区及DMRS)
2.帧结构
• 上下行占比(opt1:3:7)
• 上下行转换点(opt1:slot3和slot7)
3.调度时序
• DCI与PDSCH的间隔
• UCI与PUSCH的间隔
• HARQ进程数
4.调制方式
• 下行256QAM
• 上行64QAM,后续支持256QAM
5.最大TBS
• 下行最大TBS。
• 上行最大TBS
• 最大码率(0.948)
6.最大流数
• 支持端口数(12)
• 支持天线数(192)
• 流数的增加会导致码率的降低

UE峰值速率及小区吞吐量:

UE峰速上行100MHz带宽,30%上行UE峰值速率大于175Mbps64QAM2流
100MHz带宽,30%上行UE峰值速率大于350MbpsQAM4流
下行100MHz带宽,70%下行UE峰值速率大于1.3Gbps256QAM4流
100MHz带宽,70%下行UE峰值速率大于0.65Gbps256QAM2流
小区峰速上行100MHz带宽,每小区的30%上行吐量不低于700Mbps64QAM8流
100MHz带宽,每小区的30%上行吞吐量不低于350Mbps64QAM4流
下行100MHz带宽,每小区的70%下行吞吐量不低于4.2Gbps256QAM16流
100MHz带宽,每小区的70%下行吞吐量不低于6.3Gbps256QAM24流

网友:
帧由几个执行不同功能的部分组成,以更利于传输。物理信道的频率就是指TS的频率,所有TS可以是固定的频率,也可以不同的频率,即跳帧。

网友:
在GSM系统中,每个TS都有一个明确的频道号和时隙号。GSM系统中懂得TS按照传送信息的不同,组成不同的重复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