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板要怎样储存?多久会氧化?

楼主(2023-02-02):
FPC板要怎样储存?多久会氧化?

网友:
储存好的话可以长达九个月。

网友:
电路板不比其它产品,它不能与空气和水接触。首先FPC板真空不能损坏,装箱时需要在箱子边上围上一层气泡膜,气泡膜的吸水性比较好,这样对防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防潮珠也是不能少的。然后分类排放好贴上标签。封箱后箱子一定要隔墙、离地存放在干燥通风处,还要避免阳光照射。仓库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3±3℃,55±10%RH,这样的条件下,沉金、电金、喷锡、镀银等表面处理的FPC板一般能储存6个月,沉银、沉锡、OSP等表面处理的FPC板一般能储存3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