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采用分压电阻测量输入值后读数跳动

楼主(2023-02-02):
遇到一个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我采用ads1115测量输入的电压值,电压值为12V,用10k/20k将其缩小至三分之一测量。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测量的值会出现跳动的情况,而且无法回归至正常情况。比如,此时电压值为10v,三等分后约为3.3,此为正常情况,但是可能会跳动至4v,2v,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读数出现问题,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与ads1115读出的值一致。最奇怪的是,我把电阻拆下来测量其值,竟然发生了改变,10k的电阻变成了9.5k,9.7k且逐渐增大。这种情况之前用arduino的uno板也出现过,没解决,就换了1115试一试,没想到又出现这种问题。另外,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
恳请各位给个解决方法或思路。

网友:
你有没有这样考虑过??
你用10k,20k的电压分压之后得到的电压源内阻,理论上是10k//20k,而通常情况下,一个电压源应该是内阻是无穷小。你再看看手册ads1115的输入阻抗是多大??那么这样输出的电压还能是1/3vin吗??因此也就不能稳定输出。你在两个电阻分压点处接一个电压跟随器,以减小输出阻抗,那么你再用ads1115测得的电压就应该是稳定的了。
至于你说的10k电阻的阻值会变化我觉得是正常的,可能万用表受到干扰了,环境中随处有电磁干扰,而且电阻也会包含一定的容性和感性电,所以会出现阻值波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完全不可能吧,10k的电阻变成了9.5k,9.7k且逐渐增大,你确定不是表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端,与ads1115读出的值一致"  你用万用表测的时候,电阻分压端有没有和ADC输入端相连着???
我看你电阻分压的地和ADC的地不是同一个地,你是怎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