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证考试试题,看看自己能得多少分?

楼主(2023-02-02):
1、交流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是指在规定条件下,能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 )电压。
A、 最低 B、 最高 C、 平均
【答案】B
2、正确选用电器应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安全原则和( )原则。
A、 经济 B、 性能 C、 功能
【答案】A
3、热继电器的保护特性与电动机过载特性贴近,是为了充分发挥电机的( )能力。
A、 过载 B、 控制 C、 节流
【答案】A
4、熔断器的保护特性又称为( )。
A、 安秒特性 B、 灭弧特性 C、 时间性
【答案】A
5、并联电力电容器的作用是( )。
A、 降低功率因数 B、 提高功率因数 C、 维持电流
【答案】B
6、为了防止跨步电压对人造成伤害,要求防雷接地装置距离建筑物出入口、人行道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米。
A、 3 B、 2.5 C、 4
【答案】A
7、防静电的接地电阻要求不大于( )Ω。
A、 10 B、 40 C、 100
【答案】C
8、PE线或PEN线上除工作接地外其他接地点的再次接地称为( )接地。
A、 直接 B、 间接 C、 重复
【答案】C
9、保险绳的使用应( )。
A、 高挂低用 B、 低挂调用 C、 保证安全
【答案】A
10、“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 )。
A、 红底白字 B、 白底红字 C、 白底绿字
【答案】B
11、当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接地电流通过接地体向大地流散,若人在接地短路点周围行走,其两脚间的电位差引起的触电叫( )触电。
A、 单相 B、 跨步电压 C、 感应电
【答案】B
12、根据线路电压等级和用户对象,电力线路可分为配电线路和( )线路。
A、 照明 B、 动力 C、 送电
【答案】C
13、下列材料中,导电性能最好的是( )。
A、 铝 B、 铜 C、 铁
【答案】B
14、导线的中间接头采用铰接时,先在中间互绞( )圈。
A、 2 B、 1 C、3
【答案】C
15、国家标准规定凡( )KW以上的电动机均采用三角形接法。
A、 3 B、 4 C、 7.5
【答案】B
16、降压启动是指启动时降低加在电动机( )绕组上的电压,启动运转后,再使其电压恢复到额定电压正常运行。
A、 转子 B、 定子 C、 定子及转子
【答案】B
17、电动机在额定工作状态下运行时,定子电路所加的( )叫额定电压。
A、 线电压 B、 相电压 C、 额定电压
【答案】A
18、使用剥线钳时应选用比导线直径( )的刃口。
A、 稍大 B、 相同 C、 较大
【答案】A
19、照明系统中的每一单相回路上,灯具与插座的数量不宜超过( )个。
A、 20 B、 25 C、 30
【答案】B
20、导线接头连接不紧密,会造成接头( )。
A、 绝缘不够 B、 发热 C、 不导电
【答案】B
21、日光灯属于( )光源。
A、 气体放电 B、 热辐射 C、 生物放电
【答案】A
22、当低压电气火灾发生时,首先应做的是( )。
A、 迅速设法切断电源 B、 迅速离开现场去报告领导 C、 迅速用干粉或者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
【答案】A
23、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 )。
A、 限期改正 B、 罚款 C、 停产停业整顿
【答案】A
24、特种作业人员必须年满( )周岁。
A、 19 B、 18 C、 20
【答案】B
25、三个阻值相等的电阻串联时的总电阻是并联时总电阻的( )倍。
A、 6 B、 9 C、 3
【答案】B
26、电磁力的大小与导体的有效长度成( )。
A、 反比 B、 正比 C、 不变
【答案】B
27、单极型半导体器件是( )。
A、 二极管 B、 双极性二极管 C、 场效应管
【答案】C
28、( )仪表由固定的永久磁铁,可转动的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机械调零机构等组成。
A、 电磁式 B、 磁电式 C、 感应式
【答案】B
29、测量电动机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时,摇表的“L”“E”、两个接线柱应( )。
A、 “E”接在电动机出线的端子,“L”接电动机的外壳
B、 “L”接在电动机出线的端子,“E”接电动机的外壳
C、 随便接,没有规定
【答案】B
30、万用表实质是是一个带有整流器的( )仪表。
A、 电磁式 B、 磁电式 C、 电动式
【答案】B
31、非自动切换电器是依靠( )直接操作来进行工作的。
A、 外力(如手控) B、 电动 C、 感应
【答案】A
32、低压熔断器,广泛应用于低压供配电系统和控制系统中,主要用于( )保护,有时也可用于过载保护。
A、 短路 B、 速断 C、 过流
【答案】A
33、电流继电器使用时其吸引线圈直接或通过电流互感器( )在被控电路中。
A、 并联 B、 串联 C、 串联或并联
【答案】B
34、在采用多级熔断器保护中,后级的熔体额定电流比前级大,目的是防止熔断器越级熔断而( )。
A、 减小停电范围 B、 查障困难 C、 扩大停电范围
【答案】C
35、电容器在用万用表检查时指针摆动后应该( )。
A、 保持不动 B、 逐渐回摆 C、 来回摆动
【答案】B
36、避雷针是常用的避雷装置,安装时,避雷针宜设独立的接地装置,如果在非高电阻率地区,其接地电阻不宜超过( )Ω。
A、 4 B、 2 C、 10
【答案】C
37、为避免高压变配电站遭受直击雷,引发大面积停电事故,一般可用( )来防雷。
A、 接闪杆 B、 阀型避雷器 C、 接闪网
【答案】A
38、对于低压配电网,配电容量在100KW以下时,设备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不应超过( )Ω。
A、 6 B、 10 C、 4
【答案】B
39、( )可用于操作高压跌落式熔断器、单极隔离开关及装设临时接地线等。
A、 绝缘手套 B、 绝缘鞋 C、 绝缘棒
【答案】C
40、登杆前,应对脚扣进行( )。
A、 人体载荷冲击试验 B、 人体静载荷试验 C、 人体载荷拉伸试验【答案】A
41、一般情况下220V工频电压作用下人体的电阻为( )Ω。
A、 500-1000 B、 800-1600 C、 1000-2000
【答案】C
42、保护线(接地或接零线)的颜色按标准应采用( )。
A、 红色 B、 蓝色 C、 黄绿双色
【答案】C
43、低压断路器也称为( )。
A、 闸刀 B、 总开关 C、 自动空气开关
【答案】C
44、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
A、 120 B、 100 C、 130
【答案】B
45、星-三角降压启动,是起动时把定子三相绕组作( )联结。
A、 三角形 B、 星形 C、 延边三角形
【答案】B
46、对电机内部的脏物及灰尘清理,应用( )。
A、 布上沾汽油、煤油等抹擦 B、 湿布抹擦 C、 用压缩空气吹或用干布抹擦
【答案】C
47、对电机各绕组的绝缘检查,如测出绝缘电阻为零,在发现无明显烧毁的现象时,则可进行烘干处理,这时( )通电运行。
A、 允许 B、 不允许 C、 烘干好后就可
【答案】B
48、事故照明一般采用( )。
A、 日光灯 B、 白炽灯 C、 高压汞灯
【答案】B
49、螺口灯头的螺纹应与( )相接。
A、 相线 B、 零线 C、 地线
【答案】B
50、在电路中,开关应控制( )。
A、 零线 B、 相线 C、 地线
【答案】B
51、电气火灾的引发是由于危险温度的存在,危险温度的引发主要是由于( )。
A、 电压波动 B、 设备负载轻 C、 电流过大
【答案】C
52、低压带电作业时,( )。
A、 既要戴绝缘手套,又要有人监护 B、 戴绝缘手套,不要有人监护
C、 有人监护不必戴绝缘手套
【答案】A
53、纯电容元件在电路中( )电能。
A、 储存 B、 分配 C、 消耗
【答案】A
54、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的截面积一般( )相线截面积。
A、 小于 B、 大于 C、 等于
【答案】A
55、交流10kV母线电压是指交流三相三线制的( )。
A、 线电压 B、 相电压 C、 线路电压
【答案】A
56、钳形电流表是利用( )的原理制造的。
A、 电压互感器 B、 电流互感器 C、 变压器
【答案】B
57、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与被测电路( )。
A、 串联 B、 并联 C、 正接
【答案】B
58、低压电器按其动作方式又可分为自动切换电器和( )电器。
A、 非自动切换 B、 非电动 C、 非机械
【答案】A
59、交流接触器的电寿命是约为机械寿命的( )倍。
A、 1 B、 10 C、 1/20
【答案】C
60、铁壳开关在作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时,要求额定电流要大于或等于( )倍电动机额定电流。
A、 一 B、 两 C、 三
【答案】B
61、行程开关的组成包括有( )。
A、 保护部分 B、 线圈部分 C、 反力系统
【答案】C
62、电容器组禁止( )。
A、 带电合闸 B、 带电荷合闸 C、 停电合闸
【答案】B
63、静电引起爆炸和火灾的条件之一是( )。
A、 静电能量要足够大 B、 有爆炸性混合物存在 C、 有足够的温度【答案】B
64、运输液化气,石油等的槽车在行驶时,在槽车底部应采用金属链条或导电橡胶使之与大地接触,其目的是( )。
A、 中和槽车行驶中产生的静电荷 B、 泄漏槽车行驶中产生的静电荷
C、 使槽车与大地等电位
【答案】B

65、建筑施工工地的用电机械设备( )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A、 应 B、 不应 C、 没规定
【答案】A
66、绝缘安全用具分为( )安全用具和辅助安全用具。
A、 直接 B、 间接 C、 基本
【答案】C
67、“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志牌应制作为 ( )。
A、 红底白字 B、 白底红字 C、 白底红边黑字
【答案】C
68、据一些资料表明,心跳呼吸停止,在( )min内进行抢救,约80%可以救活。
A、 1 B、 2 C、 3
【答案】A
69、一般照明场所的线路允许电压损失为额定电压的( )。
A、 ±10% B、 ±5% C、 ±15%
【答案】B
70、三相异步电动机虽然种类繁多,但基本结构均由( )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
A、 外壳 B、 定子 C、 罩壳及机座
【答案】B
71、三相笼形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两类,既在额定电压下的直接启动和( )启动。
A、 转子串频敏 B、 转子串电阻 C、 降低启动电压
【答案】C
72、异步电动机在启动瞬间,转子绕组中感应的电流很大,使定子流过的启动电流也很大,约为额定电流的( )倍。
A、 2 B、 4-7 C、 9-10
【答案】B
73、对颜色有较高区别要求的场所,宜采用( )。
A、 彩灯 B、 白炽灯 C、 紫色灯
【答案】B
74、在检查插座时,电笔在插座的两个孔均不亮,首先判断是( )。
A、 相线断线 B、 短路 C、 零线断线
【答案】A
75、工作人员在10kV及以下电气设备上工作时,正常活动范围与带电设备的安全距离为( )米。
A、 0.2 B、 0.35 C、 0.5
【答案】B
76、一般电器所标或仪表所指示的交流电压、电流的数值是( )。
A、 最大值 B、 有效值 C、 平均值
【答案】B0 S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