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信号输入就会输出一个类似三角波的样子

楼主(2023-02-02):
兄弟们,为什么我这个三阶高通滤波原理图做出来的PCB板实际测试时,不给信号输入就会输出一个类似三角波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是PCB的布置和布线不合理,造成自激振荡。断开C3,分段测试。

网友:
排除示波器探头的杂散电容影响。把示波器探头打到衰减十倍,再看看波形还在不在。

网友:
PCB上,负输入端周围不要铺铜

网友:
拆除C3看看有什么变化,现在的状态很正常,输出芯片是采用的单端电源电压吗?

网友:
选用低温飘精密电阻充当分压电阻,在取样点到ads1115的IN端之间加电压跟随器匹配阻抗。

网友:
50Hz工频干扰吧,你看看频率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