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设计一个自动饮料售卖机

楼主(2023-02-02):
设计一个自动饮料售卖机,饮料10分钱,硬币有5分和10分两种,并考虑找零

网友:
先画出fsm(有限状态机)
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的要求
最后设计工程中可使用的工具及设计大致过程

网友:
a.首先确定输入输出,A=1表示投入10分,B=1表示投入5分,Y=1表示弹出饮料,Z=1表示找零。

b.确定电路的状态,S0表示没有进行投币,S1表示已经有5分硬币。

c.画出状态转移图。

    module sell(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a,
    input    b,
    output   y,
    output   z);

    parameter s0=0,s1=1;
    reg state,next_state;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state<=s0;
       else
          state<=next_state;
     end

    always@(a or b or cstate) begin
           y=0;
           z=0;
         case(state)
           s0: if(a==1&&b==0)
                   next_state=s1;
               else if(a==0&&b==1) begin
                   next_state=s0;
                    y=1;
                 end
               else
                   next_state=s0;
           s1: if(a==1&&b==0) begin
                   next_state=s0;
                   y=1;
                 end
               else if(a==0&&b==1) begin
                   next_state=s0;
                    y=1;z=1;
                 end
               else
                   next_state=s0;
          default: next_state=s0;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