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是什么?

楼主(2023-02-02):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它们都需要转换成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4-20mA,指的就是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

在工业现场,要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

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

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会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不敏感。4-20mA的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4mA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肯定有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选择4-20mA而不是0-20mA呢?很简单,如果0是最小,那么开路故障就检测不到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4mA呢?正常工作时,电流信号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干扰,另一个原因是在4-20mA使用的是两线制,即两根线即是信号线,同时也是电源线,而4mA是为了给传感器提供电路的静态工作电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