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电机电流及额定电流的计算详解

楼主(2023-02-02):
三相电动机

电流380V三相电动机,功率因数一般为0.8左右,它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2倍,当电动机的功率在2KW以下时,可按2.5倍考虑。

对于220V三相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3.5倍,当电动机的功率在2KW以下时,可按4倍考虑。

具体计算公式为I=KP

式中I---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P---电动机的功率(KW)K---系数

相关问答:

三相电机电流计算公式I=P/1.732/U/cosΦ,cosΦ是什么,为什么有个cosΦ?

I=P/1.732/U这个公式是对的还是错的?什么情况下会用到cosΦ。

I=P/1.732/U这个公式是错的,正确应是I=P/(1.732*U*cosΦ)。

cosΦ是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或电容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cosΦ=P/S中的P表示什么?

P表示有功功率,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对电动机来说是指它的出力。

计算三相电流,要考虑到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所以功率因数用cosΦ表示。

如果cosΦ为1,公式中可以不考虑。

cosΦ(即是功率因数)析译: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不是一个定数,它与制造的质量有关,还与负载率的大小有关。为了节约电能,国家强制要求电机产品提高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7到0.8提高到了现在的0.85到0.95,但负载率就是使用者掌握的,就不是统一的了。过去在电机电流计算中功率因数常常取0.75,现在也常常是取0.85。

电流为144.34A,需要选择多大的铜芯电缆?计算公式是什么?

需要50平方的览线。

记算口诀是:10下五,100上2;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高温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

单相电动机电流

220V单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8倍。如电扇、手电钻、鼓风机、洗衣机、电冰箱内的单相220V电机的用电负荷

计算式为I=8P

式中I---单相异步电动机

的额定电流(A)P---电动机的功率(KW)

星接和角接都是P=1.732*U*I*功率因数

星接时线电压=1.732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接时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1.732相电流

注意

这些公式肯定你很熟悉,关键是要理解清楚测得(或给出)的电流、电压是线或相的问题。

在实际三相负荷电路中,由于负荷外部电源测量的方便,如果是星形接法,电压一般是指线电压,如果是角形接法,电流一般是指线电流,因此均用第一个计算公式(根号3倍)。

如果有特殊情况,均为相电压和相电流,那么必须用第二个计算公式了(3倍关系)

额定电流的计算

对于交流电三相四线供电而言,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线电压是根号3相电压

对于电动机而言一个绕组的电压就是相电压,导线的电压是线电压(指A相B相C相之间的电压,一个绕组的电流就是相电流,导线的电流是线电流

当电机星接时:

线电流=相电流;

线电压=根号3相电压。

三个绕组的尾线相连接,电势为零,所以绕组的电压是220伏

当电机角接时:
线电流=根号3相电流;

线电压=相电压。绕组是直接接380的,导线的电流是两个绕组电流的矢量之和

功率计算公式p=根号三UI乘功率因数是对的

用一个钳式电流表卡在ABC任意一个线上测到都是线电流

三相的计算公式

P=1.732×U×I×cosφ

(功率因数:阻性负载=1,感性负载≈0.7~0.85之间,P=功率:W)

单相的计算公式:P=U×I×cosφ

空开选择应根据负载电流,空开容量比负载电流大20~30%附近。

公式是通用的:

P=1.732×IU×功率因数×效率(三相的)

单相的不乘1.732(根号3)

空开的选择一般选总体额定电流的1.2-1.5倍即可。

经验公式为:

380V电压,每千瓦2A,660V电压,每千瓦1.2A,3000V电压,4千瓦1A,

6000V电压,8千瓦1A。

3KW以上,电流=2*功率;
3KW及以下电流=2.5*功率

功率因数(用有功电量除以无功电量,求反正切值后再求正弦值)

功率因数cosΦ=cosarctg(无功电量/有功电量)

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功率因数cosΦ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Q的平方)再开平方

而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的计算公式,请详细说明下。(变压器为单相变压器)
另外无功功率的降低会使有功功率也降低么?
反之无功功率的升高也会使有功功率升高么?

有功功率=I*U*cosφ即额定电压乘额定电流再乘功率因数

单位为瓦或千瓦

无功功率=I*U*sinφ,单位为乏或千乏.

I*U为容量,单位为伏安或千伏安.

无功功率降低或升高时,有功功率不变.但无功功率降低时,电流要降低,线路损耗降低,反之,线路损耗要升高.

什么叫超前或滞后的无功功率?异步电动机运行时为什么从电网里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

感性电流就是超前电流,容性电流就是滞后电流。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

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

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三相电机11KW的电机标有电流22.6A?
还有单相0.75KW标有4.5A转速为2860r\min如何计算?

三相电动机功率计算P=UI*功率因数(0.75)

额定电流
I=P/(U*0.75)/1.732=11/(0.38*0.75)/1.732=22.28A

0.75KW单相(220V)

计算为: 0.75/(0.22*0.75)=4.54A

上面的0.22及第一条的0.38为电压的千伏,0.22KV=220V0.38KV=380V

2860r/min说的是电动机为二极电机每分钟的转速。

像1450转/分的为四极电机.主要是针对有不同要求转速情况下专门的电机的选型.

像二极电机用在轴流风机和一些需要较高速度的设备上,四极普通电机常配减速机用变通流水线上和一些玻璃磨边磨角机上等等

一台电机的瓦数如何计算。
一台电机,它所拥有的信息如下:
1430转速,380V,5分钟7.5A,那它是几千瓦?

根据三相电动机功率公式P=1.732UIcosφ可以计算出来

P——功率WU——电压VI——电流Acosφ功率因数一般取0.8

结果P=1.732*380*7.5*0.8=3948.96W约为4KW

还有一个经验公式,那就是380V三相电动机的电流为功率的2倍,也就是2KW的4A,3KW的6A,4KW的8A····50KW的100A

三相电机提高功率因数要用几个电容?

一般三相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是0.7左右,若想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则补偿电容量为:Q≈0.5P,即电容器的补偿量是电机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三相电动机

电流380V三相电动机,功率因数一般为0.8左右,它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2倍,当电动机的功率在2KW以下时,可按2.5倍考虑。

对于220V三相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3.5倍,当电动机的功率在2KW以下时,可按4倍考虑。

具体计算公式为I=KP

式中I---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P---电动机的功率(KW)K---系数

相关问答:

三相电机电流计算公式I=P/1.732/U/cosΦ,cosΦ是什么,为什么有个cosΦ?

I=P/1.732/U这个公式是对的还是错的?什么情况下会用到cosΦ。

I=P/1.732/U这个公式是错的,正确应是I=P/(1.732*U*cosΦ)。

cosΦ是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或电容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求。
cosΦ=P/S中的P表示什么?

P表示有功功率,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对电动机来说是指它的出力。

计算三相电流,要考虑到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所以功率因数用cosΦ表示。

如果cosΦ为1,公式中可以不考虑。

cosΦ(即是功率因数)析译:

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不是一个定数,它与制造的质量有关,还与负载率的大小有关。为了节约电能,国家强制要求电机产品提高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7到0.8提高到了现在的0.85到0.95,但负载率就是使用者掌握的,就不是统一的了。过去在电机电流计算中功率因数常常取0.75,现在也常常是取0.85。

电流为144.34A,需要选择多大的铜芯电缆?计算公式是什么?

需要50平方的览线。

记算口诀是:10下五,100上2;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高温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

单相电动机电流

220V单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约为额定容量的8倍。如电扇、手电钻、鼓风机、洗衣机、电冰箱内的单相220V电机的用电负荷

计算式为I=8P

式中I---单相异步电动机

的额定电流(A)P---电动机的功率(KW)

星接和角接都是P=1.732*U*I*功率因数

星接时线电压=1.732相电压,线电流=相电流

接时线电压=相电压,线电流=1.732相电流

注意

这些公式肯定你很熟悉,关键是要理解清楚测得(或给出)的电流、电压是线或相的问题。

在实际三相负荷电路中,由于负荷外部电源测量的方便,如果是星形接法,电压一般是指线电压,如果是角形接法,电流一般是指线电流,因此均用第一个计算公式(根号3倍)。

如果有特殊情况,均为相电压和相电流,那么必须用第二个计算公式了(3倍关系)

额定电流的计算

对于交流电三相四线供电而言,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线电压是根号3相电压

对于电动机而言一个绕组的电压就是相电压,导线的电压是线电压(指A相B相C相之间的电压,一个绕组的电流就是相电流,导线的电流是线电流

当电机星接时:

线电流=相电流;

线电压=根号3相电压。

三个绕组的尾线相连接,电势为零,所以绕组的电压是220伏

当电机角接时:
线电流=根号3相电流;

线电压=相电压。绕组是直接接380的,导线的电流是两个绕组电流的矢量之和

功率计算公式p=根号三UI乘功率因数是对的

用一个钳式电流表卡在ABC任意一个线上测到都是线电流

三相的计算公式

P=1.732×U×I×cosφ

(功率因数:阻性负载=1,感性负载≈0.7~0.85之间,P=功率:W)

单相的计算公式:P=U×I×cosφ

空开选择应根据负载电流,空开容量比负载电流大20~30%附近。

公式是通用的:

P=1.732×IU×功率因数×效率(三相的)

单相的不乘1.732(根号3)

空开的选择一般选总体额定电流的1.2-1.5倍即可。

经验公式为:

380V电压,每千瓦2A,660V电压,每千瓦1.2A,3000V电压,4千瓦1A,

6000V电压,8千瓦1A。

3KW以上,电流=2*功率;
3KW及以下电流=2.5*功率

功率因数(用有功电量除以无功电量,求反正切值后再求正弦值)

功率因数cosΦ=cosarctg(无功电量/有功电量)

视在功率S

有功功率P

无功功率Q

功率因数cosΦ

视在功率S=(有功功率P的平方+无功功率Q的平方)再开平方

而功率因数cosΦ=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

求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的计算公式,请详细说明下。(变压器为单相变压器)
另外无功功率的降低会使有功功率也降低么?
反之无功功率的升高也会使有功功率升高么?

有功功率=I*U*cosφ即额定电压乘额定电流再乘功率因数

单位为瓦或千瓦

无功功率=I*U*sinφ,单位为乏或千乏.

I*U为容量,单位为伏安或千伏安.

无功功率降低或升高时,有功功率不变.但无功功率降低时,电流要降低,线路损耗降低,反之,线路损耗要升高.

什么叫超前或滞后的无功功率?异步电动机运行时为什么从电网里吸收滞后的无功功率?

感性电流就是超前电流,容性电流就是滞后电流。

无功功率比较抽象,它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

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比如40瓦的日光灯,除需40多瓦有功功率(镇流器也需消耗一部分有功功率)来发光外,还需80乏左右的无功功率供镇流器的线圈建立交变磁场用。

由于它不对外做功,才被称之为“无功”。无功功率的符号用Q表示,单位为乏(Var)或千乏(kVar)。

三相电机11KW的电机标有电流22.6A?
还有单相0.75KW标有4.5A转速为2860r\min如何计算?

三相电动机功率计算P=UI*功率因数(0.75)

额定电流
I=P/(U*0.75)/1.732=11/(0.38*0.75)/1.732=22.28A

0.75KW单相(220V)

计算为: 0.75/(0.22*0.75)=4.54A

上面的0.22及第一条的0.38为电压的千伏,0.22KV=220V0.38KV=380V

2860r/min说的是电动机为二极电机每分钟的转速。

像1450转/分的为四极电机.主要是针对有不同要求转速情况下专门的电机的选型.

像二极电机用在轴流风机和一些需要较高速度的设备上,四极普通电机常配减速机用变通流水线上和一些玻璃磨边磨角机上等等

一台电机的瓦数如何计算。
一台电机,它所拥有的信息如下:
1430转速,380V,5分钟7.5A,那它是几千瓦?

根据三相电动机功率公式P=1.732UIcosφ可以计算出来

P——功率WU——电压VI——电流Acosφ功率因数一般取0.8

结果P=1.732*380*7.5*0.8=3948.96W约为4KW

还有一个经验公式,那就是380V三相电动机的电流为功率的2倍,也就是2KW的4A,3KW的6A,4KW的8A····50KW的100A

三相电机提高功率因数要用几个电容?

一般三相电机的自然功率因数是0.7左右,若想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则补偿电容量为:Q≈0.5P,即电容器的补偿量是电机额定功率的一半左右。